ACER 商祺 N4670 6401 (B36H4-AM3)

楼主(2021-10-14):
今天修到主板,有亮机图,论坛有人找,都没看到这个主板的,双BIOS的。

ACER N4670 6401 B36H4-AM3 SPIR0M0.rar

ACER N4670 6401 B36H4-AM3 SPIROM1.rar

网友:
很讨厌这种电源接口的主板    上次碰到DELL的机器就是这个接口  为了修个主板在电脑城到处找电源【客户是拿单板过来的,在家换了电源没用】

网友(2021-12-23):
师兄,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呀。我今天遇到一个1.05短路,烧机烧不出来。

网友(2022-04-10):
刷完4M不加电了, 忘了读取备份,完犊子了

网友:
别地方找不到,这可咋整

网友(2023-01-15):
有人说刷这个不行,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4-11-01):
在REV:2.0版本主板上刷了不开机

网友(2025-02-19):
这个BIOS 是好的

网友:
只是开机的时间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