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保护隔离电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10-14):
接一HP 暗夜精灵,板号:DAX1PDMB8E0,接上可调电源,5位的电流表显示0000,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以为电源接口断线了。拆机后,测量保护隔离管PQ21 5678脚有19V ,123脚电压0.5V 。再测控制脚第四脚 电压0.5V,应该正常,但是123脚为何始终没有电压。这管子按图纸上的标示,应该是低电平导通,按理说G极低电平,123脚就该导通也该19V, 但是就是没有电压。测量阻值600多,也没有短路,换掉PQ21 拆掉后面的管子PQ22及稳压二极管 情况也是一样的。 请高手指点, 这个电压到底怎么才会过来? 这已经颠覆我多年的认知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
不如
       从PQ21的5678脚飞线到PQ22的第5脚试试?

网友:
HP 有电源检测啊

网友A:
兄弟你有用原装90W适配器 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有用原装90W适配器 试过吗?

就算他会检测是否原装的,这个位置也该有电啊,这个位置没电,后极所有电路都没电啊,他怎么检测?

网友B:
pq21的123pin在g导通或者不导通的 情况下都会有电压的,从体二极管会有一个18v左右的电压,没电压要么管子截止 要么就是稳压二极管或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1的123pin在g导通或者不导通的 情况下都会有电压的,从体二极管会有一个18v左右的电压,没电压要么管子 ...

我搞了5个小时,断开PQ22后,把这前面的原件全部拆了一遍,依然如此。这个19V就是不见了。

网友C:
会不会是二修机。PQ21按图纸是P管,已经被上家换成了N管。你也换成N管

网友D:
PQ21是P管,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不受G控制,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PQ21后级的几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二修机。PQ21按图纸是P管,已经被上家换成了N管。你也换成N管

没有修过,我测试过,低电平导通的。我自己也换过P管上去。如果不是这个怪事,我也不会怀疑人生,我也修快十年的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21是P管,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不受G控制,不应当出现这种情况,PQ21后级的几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怪就怪在此处。

网友E:
怎么感觉pq21的4脚电压不正常,应该有8v左右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pq21的4脚电压不正常,应该有8v左右才是

4脚电压 应该是PQ24产生的,这个管子的原理我不太懂应该产生多少电压,不过我拆掉这个管子也是这个电压。

网友:
24780 4脚升压24V 到 PQ22G级 经过+VAD到PQ24 升到7V到PQ21 G级过隔离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PQ21后极短路了

网友:
PQ21后面短路了

网友:
PQ21是限流的,可以直接铲掉用二极管代替或者直接结通

网友:
确定123不短  就再换一个mos管

网友:
pq21的4脚是不是直接对地了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条件   N+p的组合   G极的电压 两个都没有满足

网友F:
pq21是不受控的19v可以直接过去,+VAD经过pq24到达pq21的G极也有16V左右,现在+VAD0.5V肯定是后面拉低了,从你截图只能看到+VAD进了BQ24780……1.换BQ24780,2.查+VAD到的所有地方

网友:
这个位置也该有电

网友G:
图纸发一份 我帮您研究一下  刚学了 保护隔离

网友:
检查检测脚

网友:
插上内置电池,再插适配器试试呢?

网友:
感觉是混合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发一份 我帮您研究一下  刚学了 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21是不受控的19v可以直接过去,+VAD经过pq24到达pq21的G极也有16V左右,现在+VAD0.5V肯定是后面拉低了 ...

后面上传了图纸,你可以看到 +VAD 没有到其它地方。没事时,你可以分析下,结果请告知,谢谢!

网友:
适配器检测  或者后面短路

网友:
哪里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F:
直接飞根线绕过pq21就好了,因为它本来就是自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飞根线绕过pq21就好了,因为它本来就是自导通的

没用,会烧后面的BQ2480S.

网友H:
VAD不产生时,PQ21就可以当做二极管看,现在没电呀,肯定不正常,排除后级短路,就是管子损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AD不产生时,PQ21就可以当做二极管看,现在没电呀,肯定不正常,排除后级短路,就是管子损坏

问题在于,我去掉PQ22, 这个电一样没有。这如何解释?除非这图纸和板子不完全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问题在于,我去掉PQ22, 这个电一样没有。这如何解释?除非这图纸和板子不完全一样。

和PQ22毛线关系没有,我说的是PQ21当做二极管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和PQ22毛线关系没有,我说的是PQ21当做二极管看

去掉PQ22, 请问这个电怎么个短路法?我是回答你上一个问题PQ21后极短路。

网友:
小白路过,技术学习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去掉PQ22, 请问这个电怎么个短路法?我是回答你上一个问题PQ21后极短路。

我是真无语,我是告诉你,不用考虑PQ22的存在,PQ21内置的体二极管也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真无语,我是告诉你,不用考虑PQ22的存在,PQ21内置的体二极管也会工作

这个我会不知道?,问题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啊!!PQ21后极没有短路,PQ21 低电平导通,用万用表测试是好的而且代换过问题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