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DA0TWSMB6E0进水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14):
战神DA0TWSMB6E0进水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板号:DA0TWSMB6E0

故障现象:小面积进水发霉,轻微腐蚀,待机正常,触发0.04掉电 指示灯亮起.
维修过程:
清理完主板,目测没明显的烧痕,腐蚀掉件等,开始动手。
1,查待机3V 5V 正常
2,触发瞬间抓电感波,内存电感有起波,其他电感无波。
3,抓二级转换电压,触发瞬间可以抓到二级电压正常。
上面3步正常,满板没短路,那就只能从进水部位一个个仔细用放大镜看了。
用放大镜扫描了一遍,发现目标,1.05V 的TON脚相连的电阻 一端腐蚀  一端焊盘正常。 果断更换。上电,电流上去了一点点,还是掉电。

继续放大镜扫描。扫到CPU供电IC的时候 又发现目标,30#相连的电阻,也是一端腐蚀了,一端焊盘正常。果断换掉,处理好焊盘。

上电,电流嗖嗖的跳变几次到1.3-1.5 。看样子是亮机了。

结束语:这个机器遇到最多的是大短路,烧CPU供电管的,CPU烧掉的几率太高,进水机没有捷径,只能老老实实从进水部位仔细观察,总有收获。感谢各位看官观看!

网友:
好多都是CPU上管穿了  CPU都跟着挂了

网友:
楼主放大镜是手持式的,还是显微镜?

网友:
路过学习下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