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E1-471

楼主(2021-10-14):
宏基E1-471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通电不能开机。把主板拆下来,公共点对地只有21左右。公共点短了,再测各供电对地,除了CPU和显卡的供电对地值有怀疑外,其它都正常。然后公共点就接了2V去烧,记得老师说过,如果有上管有问题,测各电感就可以测到电压。然后首先测了显卡和CPU的供电电感,果然,CPU的供电电感有1.17V的电压。找出二个上管拆了。其中一个是通了。换好上管了再测公共点正常对地值了。开上19V通电,正常跑码。虽然简单,但是小白第一次有系统的维修好机器,谢谢!让各位大侠见笑了。

网友:
用2V都太高了  用1V查不多,  这个机器是不是4代的CPU CPU供电是1.7V啊   保险最好不要超过CPU供电电压

网友:
谢谢提醒。学习了。下次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