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重装win7后卡在开机画面进不去

楼主(2021-10-14):
有进系统的声音,就是卡这不动,按电源键可以关机并听到关机音,装win10没问题

网友A:
在我们解决UEFI安装Win7系统卡在logo(四叶草)界面前,跟大家分析一下UEFI装Win7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安装Win7时,如果采用UEFI模式,默认CSM兼容模式是不能开启的,当设置为Legacy模式,CSM兼容模式才可以开启。不开启会一直卡在logo(四叶草)界面,安装了Win7显卡驱动后才可以进入桌面。原版系统没有集成Win7显卡驱动,可以使用驱动总裁或SGI,在安装的时候勾选解决UEFI Win7 64位卡LOGO选项。

1、2020年新出的很多品牌主板,都不支持传统模式,只能在UEFI模式下安装Win7,注意UEFI模式下无法开启兼容模式,也没有开启的选项,所以安装Win7时需要提前注入USB驱动和集显驱动,要不然在安装Win7时会卡在启动画面,一直进不了系统。

2、需要注意在Bios中关闭安全启动。

3、UEFI+GPT安装Win7的方法只适用于64位系统

为什么要开启CSM兼容模式?

32位Win7,原装64位Win7,32位Win8(32位Win8理论上支持UEFI)在UEFI下需要CSM支持,否则无法开机。其次,超过90%的独显不支持UEFI,使用纯UEFI无法开机。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主板厂商专门制定了CSM Support,开启它,以便启用UEFI的同时,正常使用独显。

引用微软官方关于CSM的专业解释:与传统 BIOS 兼容。某些基于 UEFI 的电脑包含了模拟较早 BIOS 的兼容性支持模块 (CSM),为最终用户提供了更强的灵活性和兼容性。若要使用 CSM,必须禁用安全启动

引用微软官方关于GPT的专业解释:Windows 7、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能否从GPT磁盘读取、写入和引导?是的,所有版本都可以对数据使用GPT分区磁盘。只有基于UEFI的系统上的64位版本才支持引导

关于新版驱动总裁和SGI,解决UEFI Win7 64位启动卡Logo问题,遇到卡Logo在软件勾选一下该功能

一键还原备份SGImini和PE专用版

SGI二个版本已更新了解决方案,使用时注意勾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作死专业户」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511373/article/details/1125279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解决UEFI安装Win7系统卡在logo(四叶草)界面前,跟大家分析一下UEFI装Win7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安装Win7时,如果采用UEFI模式,默认CSM兼容模式是不能开启的,当设置为Legacy模式,CSM兼容模式才可以开启。不开启会一直卡在logo(四叶草)界面,安装了Win7显卡驱动后才可以进入桌面。原版系统没有集成Win7显卡驱动,可以使用驱动总裁或SGI,在安装的时候勾选解决UEFI Win7 64位卡LOGO选项。

1、2020年新出的很多品牌主板,都不支持传统模式,只能在UEFI模式下安装Win7,注意UEFI模式下无法开启兼容模式,也没有开启的选项,所以安装Win7时需要提前注入USB驱动和集显驱动,要不然在安装Win7时会卡在启动画面,一直进不了系统。

2、需要注意在Bios中关闭安全启动。

3、UEFI+GPT安装Win7的方法只适用于64位系统

为什么要开启CSM兼容模式?

32位Win7,原装64位Win7,32位Win8(32位Win8理论上支持UEFI)在UEFI下需要CSM支持,否则无法开机。其次,超过90%的独显不支持UEFI,使用纯UEFI无法开机。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主板厂商专门制定了CSM Support,开启它,以便启用UEFI的同时,正常使用独显。

引用微软官方关于CSM的专业解释:与传统 BIOS 兼容。某些基于 UEFI 的电脑包含了模拟较早 BIOS 的兼容性支持模块 (CSM),为最终用户提供了更强的灵活性和兼容性。若要使用 CSM,必须禁用安全启动

引用微软官方关于GPT的专业解释:Windows 7、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能否从GPT磁盘读取、写入和引导?是的,所有版本都可以对数据使用GPT分区磁盘。只有基于UEFI的系统上的64位版本才支持引导

关于新版驱动总裁和SGI,解决UEFI Win7 64位启动卡Logo问题,遇到卡Logo在软件勾选一下该功能

一键还原备份SGImini和PE专用版

SGI二个版本已更新了解决方案,使用时注意勾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作死专业户」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511373/article/details/112527907

就是说换一个系统吗,del的bios是没有那些设置的

网友:
重新下了一个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没有开csm,没有显卡驱动,就这样

网友:
装下IT天空的万能驱动,PE下装不用进入系统,
上次帮朋友装win10 2019 LTSC装后蓝屏不能进系统就是在PE下装了驱动后就可以了。
微云:https://share.weiyun.com/yms3PdWO 密码:ubkdsv

网友:
进PE系统,用系统引导软件修复一下就好了!(你装的系统必须是64位的)

网友:
安装32位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摆明了 系统不含主板总线驱动无法安装上或者不兼容 木得法子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的CPU是什么型号的,你可以安装这里的WIN7系统试试:http://www.166161.com/?cat=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装win7???

就是装了出问题 对重新装的wi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CPU是什么型号的,你可以安装这里的WIN7系统试试:http://www.166161.com/?cat=4

Dell主机,i10 cpu b460主板

网友:
BIOS里设置没有问题的话,重新安装WIN10应该可以的,一般看官方有什么系统的驱动就装什么系统!

网友:
你这是戴尔笔记本   这个安装WIN7是需要改BIOS的  不改肯定进不了

网友D:
bois硬盘模式修改ACH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is硬盘模式修改ACHI吗

跟bios没关系,系统问题 i10集显问题

网友:
装WIN7打驱动时候把显卡驱动取消  总是有遇到

网友:
我遇到过独立显卡驱动问题也会这样
换独立显卡驱动版本解决了

网友(2021-11-14):
小白就别琢磨了。b460还想上win7,上是可以上。需要专门的修改过的sys文件

网友E:
ghost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