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2.03

楼主(2021-10-14):
今天接到客户一片华硕H61M-E主板 USB 报错15秒断电 上电量一下 USB 5V 正常 再查看USB OC 链接的 472 跟 822  1脚跟7脚没有3.3V 直接飞线 搞定

网友:
修这种机器要是没有点位图就麻烦了  上次碰到一个不触发的 修好后报电压高   改了电阻还是不行  总重启。不晓得是电阻大小没改好还是有其他问题     一直放店里,抽空来搞搞

网友:
慢慢盘它就行了

网友A:
修这种机器就是要耐心,要是没有点位图就会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机器就是要耐心,要是没有点位图就会麻烦了

肯定不过现在维修主板也很少了 不值得花太多心机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