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充电口烧成这样,有哪位

楼主(2021-10-14):
神舟笔记本
充电口烧成这样,有哪位大侠能修吗?

网友:
估计后级负载有短路不然不会烧成这样   MOS换简单啊  要处理绝缘和排除短路。  就怕中间层有断线

网友:
板层只要不融化,就能修。这就是隔离电路

先看是否有大短吧。万用表或配合烧鸡试试

网友:
这一批区域烧的着实严重,需要动大手术,风险不小啊

网友:
洗板水擦一下对着电路图搞吧

网友A:
我还是打算让客人拿走,没信心

网友B:
不用被外观吓住,拆了再说,情况可能没那么糟糕。修不好就当练手,机器估计本来就开不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打算让客人拿走,没信心

这里大不了不用了 百分百修好这个电路

网友C:
大不了不用电池 把隔离铲掉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看动作片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被外观吓住,拆了再说,情况可能没那么糟糕。修不好就当练手,机器估计本来就开不了了吧

客人说了一句有没有把握?没把握不要动它,别问题搞大了影响他去杭州修

网友:
给料板王笔记本维修厮看看

他不喜欢别人干过没干好的,就这样发他,让他找哪短路了,板层短线的话他有料板让他慢慢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人说了一句有没有把握?没把握不要动它,别问题搞大了影响他去杭州修

这种客户还是还给他的好!弄完事也不会少

网友:
换板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不了不用电池 把隔离铲掉

直接拉19V过去,ec那在改下,这个应该是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拉19V过去,ec那在改下,这个应该是矿机

厉害 估计确实是矿机

网友:
大不了绕过隔离直接拉

网友:
维修厮联系过了,没兴趣

有没有人接单?给我报个价

网友:
哈哈 老厮都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拉19V过去,ec那在改下,这个应该是矿机

对的,ACIN人为造一个就行,有些甚至不用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