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rev:3.0,不触发秒杀

楼主(2021-10-14):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没有rsmrst电压,导致南桥没有反馈,io没有拉低pson,不多说就发几张图,维修过程都写在上面,感觉这好像是通病,遇到同样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大哥修的这么麻溜。是跑线路还是有图纸和位置图啊??

网友:
技嘉板一般都只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