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疑问

楼主(2021-10-14):
前段时间把一块技嘉的1060 3G修好了,看视频一段时间测试无问题,就打算试试游戏,游戏玩了几局就突然花屏了。现在这卡故障是开机时不花屏,DOS下也不花屏,不装驱动进系统也不会花屏,但是一但安装好驱动就花屏了。以为是换的显存有问题,用MATS测试20M是PASS,又测试全容量就是全错失败,又试了测试450M也是PASS,但480M以上就会FAIL。大神告知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卡已修复!花屏跟显存虚焊有关。

网友A:
某些显存故障是隐性的,需要提高频率才能显现故障,和容量没太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显存故障是隐性的,需要提高频率才能显现故障,和容量没太大关系

经过反复观察,是在进系统时电压上升的时候花屏,其电压包括:显存电压从1.4V上升到1.55V,核心电压从0.7V上升到0.8V。比较奇怪的是偶尔一次电压没有跳高,正常进系统后看设备管理器正确认到显卡无感叹号,然后打开QQ视频就花了,此时测量电压又是跳升的了。请问大佬有何思路?

网友B:
测测供电的波形,感觉像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测供电的波形,感觉像带不动负载呢。

上图是12V的波形

上图是5V的波形

上图是1.8V的波形

上图是1V的波形

上图是电感前级的波形,分别是:上面是核心电压的波形,下面是显存电压的波形

上图是电感后级的波形,分别是:上面是核心电压的波形,下面是显存电压的波形

网友:
查来查去,没招了。今天索性加焊了一把更换的显存,好了

网友:
mats的测试对于能显示可以打驱动的卡测试准确性很低只能作为参考,需要使用mods测试项测试,超频测试也只能作为参考也有误报情况。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当显卡工作的时候,电压就会上升,平时属于待机状态。
你不应该认为是电压上升带来的花屏。
而是由于频率的提高,电压才会上升,而由于某个显存有内伤,高频率无法运行,所以花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当显卡工作的时候,电压就会上升,平时属于待机状态。
你不应该认为是电压上升带来的花屏。
而 ...

电压变化是正常的。原因就是换上的显存虚焊,重新加焊就完全正常了,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没有再出现花屏。

网友(2021-11-21):
感谢分享,我的GTX750ti,mats 测试内存5M,6M,7M都正常,超过8M就显示失败,但是运行鲁大师、玩游戏没问题,需要加焊显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