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12V供电短路

楼主(2021-10-14):
N卡P102-100这个金手指12V阻值只有27,短路!!最右边这是一个电感我拆掉后金手指阻值600正常了,测量得知如图所示从右下角这个电感是供电给这两行Mos管,其他行Mos管由外接12V供电,问题就出在这个电感到mos管这段是短路状态,阻值就是27。我已经提前把通往核心供电那竖着的一排7个大电感断开了,请教大神,现在该拆哪里?我感觉两行mos管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也看不出哪里还有可能短路

网友:
其中一个MOS坏了 一个一个拆

网友:
测短路的几组MOS的G极,一般击穿的G极阻值和正常的不一样,阻值不一样的拆了就对了

网友A:
怪事天天有,这两行mos管就是我画红圈的上管短路,靠左边的两个下管阻值都和其他的一样是正常的,而且这个卡的mos管我440度高温风速7档吹几分钟吹不下来,还是打磨掉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事天天有,这两行mos管就是我画红圈的上管短路,靠左边的两个下管阻值都和其他的一样是正常的,而且这个 ...

用183度 低温锡加锡搞。另外下面搞一个加热台更好,散热太快,风枪可能不理想

网友:
没有明显短路的时候,正负极接线上电流表,慢慢加电压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是核心挂了呢,慢慢拆

网友:
等待楼主的最后结果,前来观摩

网友:
南京优本招显卡维修师傅、学徒,地点南京。公司均提供吃住,薪资待遇面谈。联系电话:13862307944。

网友:
烧鸡烧鸡!

网友:
拆掉电感,直接给板子加12伏电压电流调小点  然后试一下那个MOS管发热就行了

网友:
技术问题要自己研究

网友:
没直接0的查电容吧,电容可能性更大。

网友:
多半核心挂了

网友:
挺二楼,测G级。

网友:
一样一样拆了试撒

网友:
一般要用上烧机大法

网友(2021-11-20):
烤鸡大法没用,核心已去掉,显存和核心电感已断开,核心PWM芯片已去掉,还是短路,再加12V电压还是自动协调电流为0.011A,还是烤不出来。晕死,短路的两行MOS管G级都正常并且全换新的了,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热风枪烤过后阻值能上400,板子冷却后阻值掉回100多。还是短路状态。原以为是我的直流电源有过流保护功能,电流自动协调小了,自制烤鸡神器,用手机电池加导线直接烤,也无发热现象。说明板子还有地方自动限流了,电流起不来,没有零件发热,我加电沿途挨个找有电压的地方的零件都取掉,还是没用,烤不出来。没图纸看走向,实在猜不出来哪个集成电路芯片在限流

网友B:
这种通病只要12V短路核心大概率会挂,特别是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通病只要12V短路核心大概率会挂,特别是N卡。

没取核心前,我翘起核心电感和显存电感查MOS管靠近核心的阻值有400多,说明异常电流应该没进到核心,短路或者说是阻值异常发生在MOS管之前,因为取下核心后,显存电感和核心电感这头MOS管还是正常的480阻值,MOS管靠右手边这里阻值就短路状态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其他人说的版层中间有漏电和表面零件无关了。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发现这两路异常的MOS管旁边都带有一个很小的8脚PWM供电芯片,他们的12V供电脚阻值为1,我以为是PWM芯片短路,就去掉了,再测量阻值还是1,而其他几路带的同样的PWM芯片12V供电脚阻值都有129。我拆了正反面很多12V电压能到的地方三极管和电容,回头量这两路的PWM12V供电脚阻值依然为1,12V供电进PWM芯片阻值怎么都不可能为1呀,这就相当于12V直接到地了。供电同时漏到地。这也奇怪,哪个地方在限流找不到。不然这种对地大电流进去,办层都要烧焦烧开路为止。

网友(2021-12-26):
如果是pcb板的问题就很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