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LD-2.0屏蔽内存方法,有图片

楼主(2021-10-14):
我的己改好的了,看图片

网友A:
刷个屏蔽bios就行 没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屏蔽bios就行 没那么麻烦

找不到,有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改这两处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我给你一个

屏蔽板载内存 X450LDF1.208

网友B:
能否科普下屏蔽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科普下屏蔽的原理

把内存SPD信息屏蔽掉懂了吗?

网友:
有屏蔽软件 把bios程序弄下

网友(2021-11-24):
可以改BIOS屏蔽SPD信息吗

网友:
没有改过  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