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集显不能用,独显正常!

楼主(2021-10-14):
技嘉b75m-D3V,不插独立显卡屏幕不显示,插上独立显卡一切正常,经测量不出独显供电,所以不显示,电源管理芯片95836更换了还是同样的情况,供电的2个mos管对调了也不行,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工作都正常,2个mos管的控制脚受控于95836,2个控制脚开机8秒左右会突然出现一秒正常的控制电压,然后就是一直都是0v。从开机一直不出核显供电,2个控制脚也没有电压,芯片也更换了,bios也刷了,实在想不通哪里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吗

网友A:
南桥坏了怎么用独显就一切正常

网友B:
独显走PCIE总线 与CPU直接相连 没经过南桥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走PCIE总线 与CPU直接相连 没经过南桥

你的意思是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C:
我跟你的主板一样。。估计是缺了RGB的信号,我的修好了,是断线了

网友D:
有没有用蜂鸣器看看是不是已经认集显了?好像h61以上很多板显示后都量不到电压。会不会是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用蜂鸣器看看是不是已经认集显了?好像h61以上很多板显示后都量不到电压。会不会是接口问题?

用蜂鸣器测试都是正常滴一声,用独显滴一声之后就显示了,用集显就是滴一下还是黑屏,接口一般不会坏,可是这个不出集显供电肯定不正常,测量另一块杂牌b75主板,开机后马上就输出集显供电,这个主板不出供电屏幕肯定就无法显示!

网友:
朋友   换了CPU再説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刷BIOS可能有惊喜

网友E:
有滴声意味着开机了,感觉应该把思路放在输出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滴声意味着开机了,感觉应该把思路放在输出那部分.

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vga接口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想过保护了?

网友:
接口电路有没有可能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桥 。CPU  都会引起这种问题 。BIOS也引起过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vga座子旁边的2个小管子,拆掉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vga座子旁边的2个小管子,拆掉就显示了。

vi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vga座子旁边的2个小管子,拆掉就显示了。

是行场信号的放大器坏了。   一般容易一起这种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是vga座子旁边的2个小管子,拆掉就显示了。

是2个小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2个小三极管吗?

6个脚的,保护管

网友G:
查看一下南桥crt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看一下南桥crt模块的工作条件

vga座子旁边的2个小管子有问题,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主板一样。。估计是缺了RGB的信号,我的修好了,是断线了

vga座子旁边的2个保护管的问题,拆掉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涨知识,没想到是这个位置,还有怎么拆掉就好了,元件没坏吗,遇到这种板子,都是补个普通显卡了事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了怎么用独显就一切正常

南桥有个DAC模块,是管理集显显示用的输出端口,这个没有供电或者本身这个模块坏也会不显示。可以打值粗略判断下。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保护管。USB口也有这种类似的保护管

网友:
已修好的就结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