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5-452G不充电

楼主(2021-10-14):
`ACER V5-452G不充电
接同行一台机,故障是不充电,换过电池,故障一样。
到手检测,果然不充电,报价,登记,留机,拆机

插上电流表,看待机电流
带上电池电流这么小,应该是不充电,但是能触发,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电池问题或主板充电电路问题
本想拿个电池试下,奈何手头没货,只有打开图纸查条件

12、脚接地,
3脚总线3.2V正常,
4脚总线也是3.2V
5脚是0V也正常,不插电池为3.3V正常(月饼老师说过这是个温度检测,电池内部有个热电阻与主板上电阻形成分压,温度越高阻值越高,当电池内部阻值为变到一定大时,此脚位电压为高,从而不充电, ),
测量6 BATT EN# 信号时为高电平3.3V,感觉不对,此信号带#,应为低电平开启充电的,继续看下图纸查其来源
只到此位置,一个主板镙丝孔和一个主板上面的开关

用手按下这个开关,把 BATTEN#拉低,,突然电流表0.9安,应该是充电了,再表量7脚和8脚也有16V了。(此电池为15V 3560毫安)

根据此设计结合迅维老师课堂讲解分析,此电路应该是拆壳保护电池充电电路,由电池内部发来3.3V电平,然后通过打镙丝接地拉低信号来充电,但是客户可能拆机清灰此壳变形或镙丝错位,无法接触到地,导致没法充电,因此这个问题就变的好办了,强制拉地就可以了。。
此孔不同于其他的,有个半圈断开,只有镙丝打紧后才会相互接触,于是在此外用锡直接相连。。
重新装好机,进系统测试,有充电图标了

网友:
6脚 BATT EN# 信号直接被拉低了图纸上有个电阻直接接地的,怎么是高电位,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被PR138电阻直接拉低了

网友:
这种一般打螺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