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板号:2.01开机不显

楼主(2021-10-14):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华硕的台式机主板,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主板有点腐蚀,上电触发,重启三次才能稳定,稳定不显示,上论坛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6418-1-1.html,       去掉之后反复重启了,但还是不显示,测主板供电CPU1.19v,内存供电正常,pq22有1.ov,pq21有1.06v,好像哪里不正常,测pci-e槽平台复位没有电压,。rtc电路也测了正常,用内存诊断卡测供电正常,连内存复位也正常,       然后我测了P_VRMPWRGD,正常3.3v,_VCORE_VR_RDY_10有1.05v正常,这个板有点位,我测桥上的pg信号S_DRAMPWROK,1.5v正常S_CPUPWRGD1.0v,正常,O_PWROK有3.3v,S_PLTRST#测平台复位有3.3v正常,我再测pci-e槽复位有3.3v,都正常,这有点怪了,我有测一边pq21和pq22这两个电压居然一样都是1.06v,我仔细看点位这有1.8v,现在仅有1.06v肯定不正常,测保险另一端连pu10第8脚,这个有3.35v。pu10是as324是比较器,相连的10,9脚是输入输出,测有1.06v,l输入端的两个电阻不正常,取下来测上面有10k,另一个不够11.5k,换了个10k电阻上去,pq22输出端有1.7v。插电试机正常。进系统测试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压偏低了??   取样电阻出问题了。电压偏低重启

网友:
我直接去掉的pq61,就不开机重启了,

网友:
可能是一开始没找对地方,还刷了bios,

网友:
1.8是不是PCH的?

网友:
是给桥的,桥的+1.8VSFR供电

网友:
1.8v是pll电压吧?

网友:
挺夯实的基本功。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啊,fsr?还有这么个电压要测吗?

网友:
谢谢分享,增加实战经验来了

网友(2021-12-04):
学习了       先收藏了 学习了      先收藏了

网友:
奇怪H61的电压不正常复位竟然还能出

网友:
奇怪啊,复位竟然先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