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9大短烧鸡烧不出

楼主(2021-10-15):
戴尔15-5559 大短 烧鸡烧不出

!最后拆散热器 摸到PU301右下角 短路电容 更换收钱

网友:
电容短路最好修

网友:
电容短路是好修,找出来就好

网友:
好修,只要不是板子短路

网友A:
细致一言不合就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致一言不合就是烧

技术员时间比较宝贵 不长篇大论

网友:
用1V  20A烧,换个靓电源

网友:
5v烧鸡有点冒险啊。

网友:
不错。一摸就有钱

网友:
公共点5v烧机应该说风险不是很大,因为如果上下管都击穿,到了核心也没电压了,如果只坏上管,也不会大短。愚见,接受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