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TPN-Q171电脑电源能用,电池不能用

楼主(2021-10-15):
版号:DAG31AMB6D0 REV
原始故障就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6A,经查是5vpcu芯片一个电容漏电了,扣掉后插电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扣掉的电容位置如下:

插电能开机,电池能正常充电,但拔掉电源电脑会立即关机,指示灯在拔电后几秒才熄灭。
单电池开机指示灯亮几秒后就熄灭,有时候能撑到亮屏,亮一下又马上掉电,以为是电池的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将其换了一个,故障依旧,直接短接故障还是一样。这个管子各项电压都正常,S极12.5V, G极18v,D极12.5V,管子位置如下。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附上这款机子的电路图点位图

G31A.brd

网友A:
戴尔的电脑一般充电都要原装的电源  如果你用的是原装电源的话  建议你先换个电池试试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电脑一般充电都要原装的电源  如果你用的是原装电源的话  建议你先换个电池试试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换电池就好了

忘了说,电池是新买的,充电器也是原装的

网友:
这要是戴尔 我把它吃下去 ,,肯定是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