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掉数据或者刷机后iPhone手机无法激活该怎么办?解决方法大揭秘

楼主(2021-10-15):
  iPhone手机无法激活该怎么办?有些小伙伴在升级 iOS 系统或者刷机之后发现自己的设备无法正常激活和使用了。

  其实导致无法激活的情况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弄懂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天就来讲解下iPhone手机无法激活该怎么办的解决方法!

iPhone手机无法激活的解决方法:

  1.检查网络连接

  iPhone手机激活时需要连接网络,在使用蜂窝移动数据网络的同时,也可以连接WiFi,确保网络的正常使用。

  iPhone手机无法激活有的也是因为未获得蜂窝移动数据的使用权限导致的,在设置中找到蜂窝移动数据开启权限即可进入iPhone手机的激活页面。

  2.苹果服务器异常

  有时候苹果服务器出现繁忙的现象,就会导致部分用户暂时无法激活的情况。如果在激活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激活锁”提示且无法激活,可以登录 Apple“系统状态”页面,检查“iOS 设备激活”旁的方框是否为绿色,如果不是说明苹果激活服务器出现了问题,等待变成绿色后再尝试激活 iPhone。

  3.SIM卡是否正常使用

  iPhone手机激活出现错误,可能是手机SIM卡的问题。如果您的 iPhone 是无锁版本,检查下 SIM 卡是否损坏,可以将卡放到其它设备上尝试是否能够正常使用,然后再重新激活。

  如果有错误提示“无SIM卡”或者“无效SIM卡”,请重新插入SIM卡,确保SIM卡托已经完全闭合且没有松动,然后重启设备,再尝试激活。

  4.手机系统版本低

  iPhone手机系统版本太低导致的无法激活,可以升级新版本后尝试激活。

  5.重启手机

  虽然重启不是万能的,但有的时候面对突发情况,重启还是可以解决的。

  忘记苹果ID也会导致iPhone无法激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采用iTunes工具或第三方工具进行刷机激活设备。

  排除了外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主板硬件方面的问题。

  1.没有识别到基带

  像iPhone7就有这样的通病!手机无服务、感叹号,还无法激活,我们先基带电源打值,看S5和LDO9是否有短路或者尝试重植基带电源。

  2.CPU没有识别到NFC芯片

  可以检测NFC芯片是否有损坏或者焊盘阻值是否正常。

  3.焊接过硬盘,序列号和蓝牙WIFI地址不匹配

  手机扩容更换硬盘后,硬盘资料没有写全,导致无线局域网地址和蓝牙信息与原机不符合,也就是非"五码合一",进而官方无法验证手机。或者更换其他硬件导致五码不一致也可能无法激活。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无法激活怎么办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我的ipad不激活

网友:
学习一下,三从行必有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一下,三从行必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