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转一下就停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1-10-15):
今天接手客户一块技嘉b75D3V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不能再次触发,根据经验,应该又是技嘉的电压保护机制,用万用表测io芯片的VIN2电压,只有1.7V,准确电压应该是2.0V,出现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分压电阻问题,打开电路图,VIN2的2.0V是通过R25和R27分压电阻获得,

由于在板测不到准确阻止,将其拆下,发现R25已经80多K了,显然就是R25的问题,随即从料板上找到一电阻将其换掉,开机跑码正常。通过网上查看,有人将R25和R27拆掉,短接VIN2和VIN3也可以解决,本人测试确实没问题,至于稳定性不得而知,如果实在身边找不到元件,不妨一试。

网友:
多多找下慢慢就好了

网友:
跟着你们学知识

网友:
欠压过压都会保护。学习了。

网友:
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相对来说,检测12v那个坏的比较多,,一般都吹掉,一坨锡脸上vin2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原来是这样,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技加主板检测电压通病

网友A:
找不到合适的电阻 可以将5v 12v的检测用一组  飞一条小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合适的电阻 可以将5v 12v的检测用一组  飞一条小线就行

就是后文提到的vin2 vin3直接连上

网友:
技嘉老主板的通病了。一般都是+12V检测电压的问题,+5的一般没问题,一般都是拆掉+12那边的电阻,短接+5V这边就行。如果有料板也可以换电阻。

网友:
厉害。这都能找到。

网友:
其实很多主板都有反馈的, 只是杂牌的不要测试。  华硕和技嘉有图纸好找点

网友:
遇到一块秒掉电不能重启,强制开机一次就好了。

网友:
技嘉主板经典故障

网友:
手上有好几块这样的现象故障的主板都丢一边了,等下去找出来去试试

网友:
通病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大神说的没错,以后遇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