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NP-W144 是否通病有待验证

楼主(2021-10-15):
一台惠普TPN-W144,I5八代机器     客户说不开机

插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源,电源接口处指示灯不亮。
拆机拔掉电池,插电指示灯亮了,按键开机正常点亮进系统。心想放下电就好?要捡漏?
插上电池装机测试一早上无问题,想着下午再开机测试下无问题打电话给客户来取。
结果下午晚点开机无反应,插充电器指示灯又不亮。
再次拆开,拔掉电池插电,指示灯亮,正常开机进系统。
拆出主板,全板无进水 腐蚀痕迹。也没有维修过,掉件的痕迹
论坛搜索没有图纸和维修案例,没有维修思路。装机再测试一晚上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上又是故障依旧,直接电池不开机,插适配器也无法开机,充电指示灯不亮
      再次拆开后盖,不把电池的情况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3   5 V待机电压正常    插上适配器后充电指示灯不亮,公共点电压正常。
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加焊了下EC

       经3到4天的反复测试,故障没有出现。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加分了,很好的维修经验,以后遇到类似机器尝试一下

网友A:
这款机器还比较新 能报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还比较新 能报上价格

换作是你你报多少价

网友B:
这个Ec是引脚焊点吗?
不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是引脚焊点吗?
不是有可能。

BGA封装··············

网友:
那个恐怕只有去买剪板得了

网友:
你手里有这机器?

网友:
我觉得还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
买剪板得

网友C:
感谢这位兄台,我这里也有一台触发电流到0.04就不走了,然后照葫芦画瓢加焊EC,居然真的上电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这位兄台,我这里也有一台触发电流到0.04就不走了,然后照葫芦画瓢加焊EC,居然真的上电显示了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