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00165 被踩了一脚 花屏

楼主(2021-10-15):
有时花屏 不亮 五国 不进系统 排除了屏 各位大佬这是CPU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补充内容 (2021-10-21 17:49):
先加焊的U 直接不亮了  0.3 0.4的电流 当时除胶了  焊接完4脚翘起来了 中间凹进去 以为是没焊好 重置后很完美 还是一样的电流又加焊的4个内存 还是如此  全装上后我试了下 又亮了 不进系统 重开又不亮 还客户了

网友:
大概是CPU坏了 不过你可以试着换一下内存 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掉点 没有掉点量一下和通讯线阻值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换套内存再试试 不行那就是U坏了

网友:
加焊一把,没用算了

网友:
U 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重新只球应该能好

网友:
CPU虚焊了,加焊CPU90%就能好,加油

网友:
看着是U坏 核心显卡

网友:
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
直接加U 就是了 很大概率会好

网友:
踩了一脚,基本就是掉点了

网友:
掉点加焊不一定能好,就怕断线

网友:
焊一把,没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