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008能不能当直风枪使用

楼主(2021-10-15):
手机想入手一个2008风枪,不想买直风枪了,想问下2008能通吃吗

网友:
快克861比较爽

网友:
通吃我是这样

网友A:
刚好我2008和861都有,2008我是没带风嘴,只用在不要风嘴的地方,大多用861,2008我用着着急,升温太慢了,急死人,不过我不修手机,但是苹果的1706的主控应该也与手机芯片差不多,都是861搞定的,建议2个都买,对比一下,时间不超过7天的话,可以退掉一个

网友:
听说861可以通吃,一把风枪搞定

网友:
他就是旋风的

网友B:
基本上可以,,我就习惯用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我就习惯用旋风

一把2008就可以了吗,不想买直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2008和861都有,2008我是没带风嘴,只用在不要风嘴的地方,大多用861,2008我用着着急,升温太慢了,急死人,不过我不修手机,但是苹果的1706的主控应该也与手机芯片差不多,都是861搞定的,建议2个都买,对比一下,时间不超过7天的话,可以退掉一个

我这没地方放,所以想着就买个2008看看能不能通吃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很好的用 直接就是干

网友:
修手机,建议上861dw,手机大小芯片都能完成拆焊,2008,一般都是用来拆大一点的芯片,比如硬盘CPU之类的,只用一把风枪直接上861dw

网友:
现在一般都会上861

网友:
861和2008搭配使用最好

网友:
一把861搞定所有问题,贵是贵了点,但是耐不住真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