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进水机维修,U7090附近,记录一下

楼主(2021-10-15):
苹果A1466进水机,清理干净,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L7095才0.22V
图纸点位图,分析是R7080掉件了,刮开U7090的6脚,加一个0欧姆电阻过来,
上电正常开机了,测试全部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3.42问题吧

网友:
3.42待机 .......

网友:
是的 是的

网友:
一般一般

网友:
是的 是的              哈哈哈

网友:
苹果的电脑修到大多数都是进水机器,容易受潮

网友:
电阻坏了

网友:
没短路就是反馈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是苹果的特色  自导通后的第一个供电,芯片进水容易坏

网友:
苹果进水还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