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电池不插电,哪来的电压

楼主(2021-10-15):
没修过笔记本,搞不懂
也没看到主板上有cmos电池

网友A:
表不好或者所谓的自动档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不好或者所谓的自动档位功能

表绝对没问题,而且精度比一百多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不好或者所谓的自动档位功能

修台式主板一直用的这表,难道笔记本主板用这表测不了?

网友:
你床单上有静电

网友B:
擦,不会吧,那不把好的都电坏了?等我下班回去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不会吧,那不把好的都电坏了?等我下班回去再看看

我想到就这种可能  况且1V电压很小 什么也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不会吧,那不把好的都电坏了?等我下班回去再看看

除了有静电就是你的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不会吧,那不把好的都电坏了?等我下班回去再看看

你的表

网友:
表没问题,表用得好好的

网友C:
放到防静电垫子上测就没了,静电干扰表

网友:
用自来水洗过就正常了,静电也就消失了。

网友:
这万用表。。。

网友:
估计自带发电系统

,,,其实是电容的余电和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到防静电垫子上测就没了,静电干扰表

恩,被桌布坑了,唉走好多弯路,好好的主板要报废了

网友:
CMOS电池漏出来的,只不过不是常规2032的,没找到而已

网友:
看来楼上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