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张钢网,am4的

楼主(2021-10-15):
有的老板报价,来一张

网友A:
求到天都亮了吧,不如找个通用的钢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到天都亮了吧,不如找个通用的钢网。

这中间有一圈没焊点的,通用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中间有一圈没焊点的,通用网不行

没有也照样用。直接吹,多的用洗板水洗掉。

网友C:
amd  桥就是坏不了吧         他都不叫桥    还有手摆早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桥就是坏不了吧         他都不叫桥    还有手摆早解决了

。坏不了?我遇到几个烧炸的

网友:
手摆,0.4mm的球

网友D:
直接拖锡,双面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拖锡,双面拖锡!!!!!

稳定?不做球不怕焊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拖锡,双面拖锡!!!!!

主板上和芯片上拖上直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和芯片上拖上直接焊?

让你双面拖锡的不是维修手机的就是小白看别的帖子学来的,不植球就算焊上去能用才有鬼了

网友(2021-12-26):
应该要植球后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