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17P-G0-A1代换N17P-G1-A1

楼主(2021-10-15):
这芯片是GTX1050,在戴尔15-7567上实机验证,原芯片供电是短路状态,更换芯片直接解决问题,跑鲁大师正常通过!

网友A:
笔记本的显卡我都是原值代换   最主要是工程太大 万一不行拆装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显卡我都是原值代换   最主要是工程太大 万一不行拆装太麻烦了

这个芯片400多,你是花400多买个芯片还是拆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400多,你是花400多买个芯片还是拆板试一下?

这么贵?? 那还是拆芯片测试吧

网友(2021-12-29):
N17P-G1-A1 不是1050TI吗

网友(2022-03-24):
17P-G1-A1   我在战神测试了 是 1050ti   我原来 17P-G0-A1   1050   上机 17P-G1-A1  显示1050ti 有叹号

网友(2022-05-10):
补充一下,这个G1芯片是带TI的,G0是不带TI的,但都能通用,我在前面的DELL上测试G0代替G1跑分正常,在一台神舟的游戏本上用G1代替G0也成功通过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