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FX86F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PE

楼主(2021-10-15):
客户拿来一台FX86F不开机  检测发现CPU供电下管烧了二个  换了能开机了  结果发现进不了系统   连PE都进不了  开机到到转圈时就重启  单板开机放那几个小时都正常  高手指点下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U  GG

网友:
CPU挂b了,asus好几款机器都是这毛病,CPU供电太集中在主板边缘,导致散热不行,发烫严重,加上管子功率偏小,新机器还好,时间久了就发热严重,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