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故障开机建无反应,主板板号11078-2 PIH61R

楼主(2021-10-15):
戴尔一体机 故障为:开机建无反应主板板号:11078-2 PIH61R

同行送修的一台戴尔一体机,修好之后也忘记拍机器型号了,请谅解。只有主板板号,故障是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

把主板拆出来之后首先测量是否有待机3V,5V。测量发现没有,然后测量公共点无19V,公共点也没有短路,那就是保护隔离没有开启所导致的,原本想在次论坛上下载一个图纸参考着修一下,结果发现论坛上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无奈只有凭着经验维修吧,测量保护隔离管U25和U35两个隔离管G级电压测量为19V没有导通,保护隔离管是4407A

4407A查资料显示是P管,P管是低电压导通的,高电压肯定是不行的,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也没有图纸,只有测量相关联的分压电阻,测量之后发现分压电阻不起作用,出来还是19V。

然后自己通过分压计算器计算,
上拉电阻换成50K,下拉电阻换成10K,分压出来的是3.1V可以导通的。

从废板子上拆下来两个电阻测量好后安装上去,上电测试保护隔离过了,公共点也有电压了,按开关键直接亮机。

忘记拍机器的型号了,有知道的工程师可以在下面留言进行补充,此机器的资料也是比较少,所以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工程师进行维修参考,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A:
一般保护隔离还有其他东西啊    电阻分压两个都坏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隔离还有其他东西啊    电阻分压两个都坏的很少

确实挺少的,这个机器在论坛上搜索也没有图纸,然后自己测量尝试维修的。

网友:
不错的分享,如果问题这么容易解决

网友:
没电路图也能这样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