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锡膏能否代替焊锡?

楼主(2021-10-15):
这个问题都很人相对也很迷糊焊锡膏其实属于焊锡的一种产品,焊锡包括焊锡膏,焊锡丝,焊锡条等产品.焊锡膏不是代替焊锡,应该是代替焊锡丝.由于针筒焊锡膏的出现,使焊锡膏代替锡焊丝成为可能.不过相对来说,使用针筒焊锡膏的成本会高于焊锡丝.现在市场上面有一种叫做焊膏的产品,其实是松香的另外一种形态,焊膏是配合焊锡丝焊接电子产品使用的,有腐蚀性.焊膏和助焊膏有一些区别,助焊膏和锡粉是焊锡膏的主要成分。下面为大家说一下一些资料,具体来分析下:

锡膏由合金粉末与助焊膏构成。助焊膏又由活性剂,粘接剂,润湿剂,有机溶剂,触变剂与其它食品添加剂等构成。锡膏是糊状物,与焊锡丝对比,外在形状是根本不一样的,锡膏要想完成其焊接,必须 干固锡膏,只须要在电路板上点锡膏,随后干固就可以做到粘合目地。和焊锡对比安全系数指数要高,焊接的硬度也高,这二者有是可取代的吗?

1、最先锡膏干固必须 机器设备,其最根本的设施有加热平台,电烤箱等,更为合乎锡膏干固作业标准的是回流焊设备,回流焊炉作业锡膏的焊接作业全过程愈发的平稳;而焊锡丝的作业能够手工制作作业,也可设备作业,一般回流焊炉后必须 修复的元器件则须要用焊锡来会更好一些,省时省力,手工制作焊锡必须 买电烙铁,量大得话还可以买全自动焊锡机,这也是二者在作业全过程中的设施规定。

2、次之干固锡膏要对于的元器件焊接与焊锡手工制作焊接的元器件尺寸,焊接的加工工艺难度系数等都是有一定的限定,都做不到100%,而现如今的伴随着电子器件元器件的更为高精密,更为精巧,对于这种小而轻的元器件单纯性的焊锡已没法符合要求,因此 在新的时代潮流下,新式加工工艺SMT的产生就解决了这一难题,锡膏确是SMT贴片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之一,由此可见了锡膏的必要性,而与此相应的焊锡就变成了替补队员的专用工具。

3、锡膏与焊锡在环境保护规定上,锡膏会愈发的属合工业化的节能环保规定,焊锡在这里一点上便会略其次,由于焊锡在生产过程中到焊接全过程都是有一定的如燥音,味道、油渍等对自然环境异常的影响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的加工厂会将原先的焊锡生产流水线改成了贴片式线,无论是在环境保护层面也是从人力实际操作层面,均合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作业规定,长久来看则是节省了人力成本,作业高效率大大提高,不合格率降低。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的是,拆件需要焊膏吗?

网友:
一般的维修换件就焊锡+松香

网友:
你这是助焊剂怎么可能代替焊锡,能代替的那是锡浆,
这个还要看情况,接插件代替不了,贴装件手工好的话用锡浆吹比焊锡丝铬铁焊漂亮的多,基本别人分不出来哪个是后面换的,可以做到和出厂焊的一样

网友(2021-12-07):
开始我以为是菜鸡提问的,结果是广告,

钱多用锡浆代替焊锡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