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WT-W09 触发 LOGO 掉电

楼主(2021-10-15):
华为 WT-W09 触发 LOGO 掉电   I5 7代 触发 LOGO 马上掉电 再按开机键 一样掉电  开关电压正常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有大神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版号 kollur 2.1

网友:
没有遇到,路过顶一下

网友:
也没有遇到

网友:
查电压检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无图纸点位怎么搞。

网友(2021-12-04):
手上有一台,一开始不触发,刷BIOS无果后加焊了iO,能开机了。现在就是要么用一段时间断电,要么到logo断电。

网友(2022-01-07):
遇到一台,进水的,修不好,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