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上MOS管量不到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21-10-15):
如图,没焊管子的时候是可以量到20V电压的,焊上之后就量不到了,直接量插口也没有,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求各位大神指点!
window

网友:
量到的电压从0.6到2.5一直跳

网友:
MOS这边短路了,电源保护

网友:
应该是管子那边短路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看来这绿油还要重新处理一下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