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X550CC主板,开机不亮,裸板PLT_RST有高电平,VGFX_CORE没有电压正常吗

楼主(2021-10-15):
各位大佬求助一下,裸板目前测试PLT_RST复位有3.3V了,测试VGFX_CORE却没有电压正常吗?触发开机后电流能上到0.9左右,也不会掉电,但是不亮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电压出齐全没,这个电流大概率试是没cpu供电。
这个机器通病是cpu容易坏,看散热器堵住没,如果堵住了大概率坏了。

0.9 一修的话可以尝试刷bios,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如果二修  之间退了,9成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电压出齐全没,这个电流大概率试是没cpu供电。
这个机器通病是cpu容易坏,看散热器堵住没,如 ...

OK 谢谢老哥,回头去试一试,这台机子比较旧,连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B:
这个电压应该是要跑码过内存以后才出来的,说明要么CPU没工作,要么就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应该是要跑码过内存以后才出来的,说明要么CPU没工作,要么就是没有过内存

怎么才能进一步确定CPU有没有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应该是要跑码过内存以后才出来的,说明要么CPU没工作,要么就是没有过内存

还有有点搞不懂的是, 这个VGFX_core电压都还没有出来 为什么PLT_RST平台复位已经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