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不上电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10-15):
12v接口下面两个R标的下边对地接近0欧,之前以为vrm旁边三个电容有一个短路的三个都拆掉了还是短路,卡是蓝宝石怪物猎人390,这个是通病吗?还可能会是哪里问题?
通病

网友:
pcie从左到右,第四个和第七个大约4欧

网友:
量了下电压

网友:
小白白,来取经了吗??

网友:
一点一点拆,发现从下往上第二个3553m可能击穿,vin对TGND大概200欧,其他正常3553m vin对TGND是780欧左右

网友(2022-03-17):
建议找到最后一级短路点,采用最低供电电压(比如0.9V)烧机,用热成像扫发热的器件,轻而易举找到坏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