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不触发

楼主(2021-10-15):
这块主板之前是谐振电阻有问题,32.768一个脚没电压,换了之后电压正常了,第一次开机打开了,但是关了就再也打不开了。于是重新查南桥条件,intvrmen,dswvrmen,vccsus3_3,rsmrst等电压都正常,触发也有跳变,但是主板就是不上电,IO到绿线之间也是正常的。有没有哪位大佬帮分析一下,本人小白

网友A:
查下VCCRTC   RTCRST 和SRTCRST这个三信号 这个是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VCCRTC   RTCRST 和SRTCRST这个三信号 这个是桥的待机条件

查过了,都是正常的。很郁闷啊,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B:
那你只能赌一下换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VCCRTC   RTCRST 和SRTCRST这个三信号 这个是桥的待机条件

有一个问题,这三个条件其中一个不出来,后续的条件会不会产生?比如vccrtc条件不产生,后续的一系列比如rsmrst会不会产生电压?

网友C:
你要先判断是IO不正常,还是桥不正常。

网友D:
IO 到桥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E:
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能赌一下换个桥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要换桥那就算了,直接放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IO 到桥的信号正常吗

io到桥的信号都正常,我就怀疑io的问题。然后有个问题就是我用镊子戳晶振的脚,有时候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判断是IO不正常,还是桥不正常。

这个我不会判断,我是小白。我只知道触发的条件都满足,但是就触发不了,偶尔运气好又可以触发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谐振电容的问题。

是吗?我用万用表笔戳晶振的脚有时候可以触发,也属于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到桥的信号都正常,我就怀疑io的问题。然后有个问题就是我用镊子戳晶振的脚,有时候可以触发

不是镊子,是万用表笔,说错了

网友G:
晶振需要测波形 测电压是不准确的

网友H:
真有可能是谐振电容~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查到问题最重要,这样修最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晶振需要测波形 测电压是不准确的

没得示波器额。。,晶振我都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有可能是谐振电容~

好,听你们的,一不做二不休,明天就去把两个谐振电容换掉。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下VCCRTC

查了的,是正常的3.3,我明天早上去再查一遍

网友J:
晶振,电阻电容,一套都换了。还有IO。最后才PCH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晶振,电阻电容,一套都换了。还有IO。最后才PCH

是的,准备干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到桥的信号都正常,我就怀疑io的问题。然后有个问题就是我用镊子戳晶振的脚,有时候可以触发

直接换晶振!

网友K:
楼主解决了吗,把这俩电容拆了,是两个3.3v,等主板凉了去上电,还不上就拿镊子戳一下这两个电容的点,如果上电了就是桥坏了,还是不上电,去查io旁边有个s3,那个是桥回给io的上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解决了吗,把这俩电容拆了,是两个3.3v,等主板凉了去上电,还不上就拿镊子戳一下这两个电容的点,如果上电了就是桥坏了,还是不上电,去查io旁边有个s3,那个是桥回给io的上电信号,

拿万用表戳,说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解决了吗,把这俩电容拆了,是两个3.3v,等主板凉了去上电,还不上就拿镊子戳一下这两个电容的点,如果上电了就是桥坏了,还是不上电,去查io旁边有个s3,那个是桥回给io的上电信号,

还没有弄好,我放在一边。现在这个板就是拿镊子戳一下就会开机,但是下一次戳又不开机了,再把电源拔了过20秒再插上用镊子一戳,又可以开。这是桥的问题? s3我找过了的,好像是正常的,过了好多天了不记得了,我明天去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弄好,我放在一边。现在这个板就是拿镊子戳一下就会开机,但是下一次戳又不开机了,再把电源拔了过20秒再插上用镊子一戳,又可以开。这是桥的问题? s3我找过了的,好像是正常的,过了好多天了不记得了,我明天去查一下

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弄好,我放在一边。现在这个板就是拿镊子戳一下就会开机,但是下一次戳又不开机了,再把电源拔了过20秒再插上用镊子一戳,又可以开。这是桥的问题? s3我找过了的,好像是正常的,过了好多天了不记得了,我明天去查一下

电容拆了没?

网友:
没呢,正在搞一个技嘉的板子,断线了,内存控制电压不出来,加个VX交流一下? wuchong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