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笔记本触发小电流掉电

楼主(2021-10-15):
版号看图,此机按开关才出3 5V ,桥条件不足,按时序查RTCRST#电压被拉低,拆电容,电阻,串在SRTCRST#上亮机。

网友A:
手里有台一样的主板  PCH坏了 换了PCH 现在开机慢  但是有个问题把BIOS拆下来一个是4M一个是1KB的 把两个都放到WinHex里面都没发现ME  发现不ME怎么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台一样的主板  PCH坏了 换了PCH 现在开机慢  但是有个问题把BIOS拆下来一个是4M一个是1KB的 把两个都放到WinHex里面都没发现ME  发现不ME怎么改了??

有单独的ME  2M BIOS,在纽扣电池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单独的ME  2M BIOS,在纽扣电池旁

好的 我回头拆机看下  这个还是要搞一下   开机太慢受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里面有问题导致拉低了RTC吧,电容都拆完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