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mats扫显存错误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1-10-15):
gtx1070用2m扫通过无问题,大一点就如图错误,没有找到原版bios刷的同型号的别的

网友:
开机灰屏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A0问题

网友:
搞核心看看,报错那么多的,一般是核心

网友:
我感觉不是显存问题 应该是核心和核心之前

网友:
跟我前段时间搞1063的故障差不多,你先搞搞A1

网友:
我买来软件都没有用过一次

网友:
要不先换一颗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
用mods跑118测试项

网友:
先换软件跑看看,像是核心通信问题。

网友:
电压都有,仔细检查也没可疑器件,核心不良吧

网友:
现在都需要超频 跑20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