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双密码

楼主(2021-10-15):
今天一个客户带来一台宏基的笔记本,说是有个密码看能不能修,心想这不是小事吗,重做系统不就完事了嘛!
但事情原没我想的这么简单。
好戏现在开始,插电开机,正常亮屏出LOGO,
下一屏出现的是硬盘密码

我当时就傻了,这情况我哪见过,就知道应该是硬盘加密了,但不知道怎么解呀!
心想进BIOS看一下吧!然后就重启F2进BIOS,结果又来了个这

那这就不用说了,BIOS也加密了,我记得有的笔记本好像给BIOS放个电就行了,那就拆机吧,

放完电再开机还是一样要密码,那完蛋了,看来要刷BIOS试一下了,不知道这情况刷BIOS能好不能,有刷过的吗?

网友:
宏基V5-471这款BIOS密码通过刷BIOS能不能好,有刷过的吗

网友A:
硬盘密码有哪位大神搞过没有,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硬盘密码 不用搞,换了硬盘就可以了,他是保护硬盘资料,这个硬盘放哪个机子上都会要密码才能打开。应该。。

网友B:
笔记本BIOS密码哪能跟台机一样,放个CMOS电就能解决!!

网友C:
硬盘密码需要PC3000来搞。
BIOS密码试试这个488802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密码需要PC3000来搞。
BIOS密码试试这个48880218

我试一下,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BIOS密码哪能跟台机一样,放个CMOS电就能解决!!

放过了,不行,还是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密码 不用搞,换了硬盘就可以了,他是保护硬盘资料,这个硬盘放哪个机子上都会要密码才能打开。应该。 ...

确实是放在哪个机子上都要密码,分区工具也没法分区,一直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密码有哪位大神搞过没有,指点一下,谢谢

好像要用MHDD解密码

网友D:
某宝买一个BIOS刷一下就可以了,硬盘密码用MHDD或者换硬盘

网友E:
西数硬盘密码刷02固件模块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某宝买一个BIOS刷一下就可以了,硬盘密码用MHDD或者换硬盘

BIOS好解决,主要是硬盘,这个MHDD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西数硬盘密码刷02固件模块可以解决

硬盘是西数的,但刷固件还没搞过,不知道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密码需要PC3000来搞。
BIOS密码试试这个48880218

Pc3000设备好像要1万多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好解决,主要是硬盘,这个MHDD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的

可以百度一下  或者问一下饼哥

网友:
我解过,第一个硬盘密码不用管,有BIOS密码,进入BIOS轻松解决,BIOS密码需要软件pojie.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刷的

网友:
BIOS密码都好搞,硬盘密码好像真的不好解,专门搞硬盘的应该懂,要不直接换个固态

网友:
bios密码下面有提示码,可以用软件转换成密码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