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张1066显卡显存全报错测各路供电均正常

楼主(2021-10-15):
显卡不显示但过一会儿屏幕指示灯亮但不显示,跑测试显存全报错,核显可以识别硬件但装驱动蓝屏,请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
应该是核心老化了 换个核心看看

网友:
...别急着干核心啊...

网友:
换显存也没有作用

网友:
全报错,应该是核心的问题吧

网友:
换过核心了?

网友:
你这典型的测试软件或者测试平台问题

网友:
卡B2很久后可以跳过去,基本显存有挂的

网友:
核心显存全换

网友:
那比买过还贵,还会赔钱

网友:
遇见过相同故障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