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r63通电掉电

楼主(2021-10-15):
板号r63,故障现象是开机通电到0.05a就断电。再开可以开机。待机时,3v/5v是没有的,通电后3v/5v出来,然后消失。
查了好久,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翻了论坛,有人指出来了,是两个温控电路电阻腐蚀了。这里就不上链接了。
掉电

网友:
为什么温控也会影响呢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会待机3.5v都没有 至少待机最少有一个会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