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550CC 不触发维修 通病 电流0,无3,5V

楼主(2021-10-16):
pq8810坏导至不触发

    原机是修触摸板用不了,是排线断了,焊接好后过几天反修回来说机子开不了机。
    上电流源,电流0,不触发,测无3V 5V输出,开机键有3V,LID_SW#有3V,按开机键PWR_SW#_EC有高低电平变化,PM_PWRBTN#一直低电平。
断定EC前期工作条件没满足。不上电池用电源上电,再测AC_IN_OC#为3V ,不对,正常单电源供电是低电平才对。再测PQ8810的3脚3V,1脚(P_CHG_ACOK_10)3V,1脚电压对了,3脚不对,应为0V才对,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管子坏了,果断换之,秒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历害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排阻坏得多,这种管子正常坏掉还是比较少的,学习了

网友:
Ac in oc这个啥角位

网友:
管子击穿?

网友(2023-04-20):
我也想系统学习一下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