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经典的触发0.45电流维修

楼主(2021-10-16):
      同方经典的触发0.45电流维修

          本帖一千七百字,耗时5小时维修成功

一个礼拜没发贴子了,主要是忙着修机,也没遇到有意思的机器了,像一般换u换桥,这种简单的故障,都没有写贴的必要。
今天天气闷热,还有点小雨,接手一台机械革命,同方代工的。算半个一修,因为上家不愿意修,进水有点严重。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版号:GI5KN4A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
1:不触发

处理进水

接收一台同方代工的板子,版号GI5KN4Ac壳是mec的底壳确实深海泰坦,板子严重进水,上家拆机一看一塌糊涂,直接退了,到我手上算半个一修。
打开机器一看好家伙,怕是机器游过泳哦,掀开贴纸还好还好,只是一点点。
也就ec1.0vcpu旁边发霉了一点点。先拍照,然后就是走流程,洗刷刷,烤板。
时间过去3小时,摸着温热的主板开始观察起来。
进水的一定要先拍照,维修第一步也不是查电路,而是仔细观察,并不要盲目的动手。
仔细看看,用表笔稍加用力发黑的电阻,是否脱离焊盘。
也就是1.0v芯片进水,先打对地,组织正常,南桥可能没坏。处理xp是否脱焊腐蚀,处理完毕。
插电,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
再看,cpu旁边有个小电阻也进水了,表笔一撮,就掉了,换上,还是一样。
②MTDK5S6R电路分析
这时便要按不触发来修。
不触发第一步,也不是量ec的待机条件,而是量按下开开关给ec的高低高动作。
同方的设计不一样,开关的电压是9v电压
按开关PWRSW# 无反应,。没有拉低的跳变。随即考虑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开关sw2  PWRON#经过 MTDK5S6R N沟道复合场效应管MOS管转换成PWRSW#进入ec125 pin     PWRSW#+3.3val上拉
也就是和其他主板开关的3.3v是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 MTDK5S6Rn的场管低压驱动器。(MOSFET元件是独立的,消除了相互干扰)

开关的9v是经过19v分压的。由r218和r23 分压成9v。

量了开关确实有9v电压,开关电压正常,但是为什么pwrsw#为什么没有被拉低,百度下载这个芯片的手册,是一个双N沟道复合场效应管MOS管也就是说第3pin要有拉低那么第5pin要有高电平进来导通这个n沟道管子使3pin和4pin接通,有个短暂的接地。
随即按开关,量5pin 没有电压,找到故障点了。

第5脚也是19v分压进来的,也进入到第6pin的n管。  2pin的9v电压是一直有的,
在没有按开关时候tr1第一个管子一直导通,会拉低pwrsw0,也就是第6pin会为低。按下开关第2脚会为低,第一个管子不导通,pwrsw0为高,导通第二个管子,拉低pwrsw#让ec收到开关这个动作。

简单来说,插电时1脚0v/2脚9v/3脚3v/4脚0v /5脚0v/6脚0v

按下开关的瞬间1脚0v/2脚0v/3脚0v/4脚0v /5脚9v/6脚9v

随即替换两个200k的电阻。按下开关正常触发,电流哗啦啦的跑上去,接屏量log
你以为这么简单。天真。接下来的噩梦才开始。

2:开机上电亮log掉电,并且反复重启
以为量log了问题不大,装机,接上屏幕,点一会。坐了个把小时了,站起来抽根烟吹吹牛逼。
缓了缓,草开始反复重启了,哔了狗了。
按开机以后第一次亮log,然后反复重启不显。突然心就慌了。这进退两难。不会是有进水没处理到位把。再看看,没有问题啊。
感觉像自己按了关机,随即取下管子,手动开机,还会输一样。

心里五味杂陈,左看右看,没事没瞄出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温度问题散热器不导热了,然后外加歌风扇手动降热查了查也没有问题。
随即开始查电路,打到我刚刚换上的小电池,刚刚还是3.3v怎么一会2.6v了不会是rtc有问题吧,然后摸了摸南桥,我靠有点烫啊。温枪一看,80度了。
中间花费了好几个小时。
果断拆下南桥,吓我一跳。里面进水这吊样。

3:同方经典的触发0.45电流
取下南桥按开关能触发到0.385左右。确认主板没问题,换个南桥小问题拉。满怀信心的装上南桥,握草0.45的电流,经典啊。

没想到我进水的换上去,也是这个电流。
恐怖了,不会是上bga把某个电阻加热坏了。

再换一个,握草1.0v短路了。  没焊好,主板有点变形了,完蛋。更加不好搞了。
但我还是怀疑南桥问题,只好拆一个包好的南桥值球,用风枪干上去了。
干上去,没有短路。插电,开机愉快地跑上去。
测试一晚上没问题。

晒个亮机图

注:像正常坏的,这个电流一般换南桥包好,换了还是这个电流,考虑再换个。如果换了包好南桥还是一样的电流。放弃吧。

没有好几个小时根本修不出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问题比较复杂

              大佬们加分啊

机器配置 i7-7700 1050ti  板号GI5KN4A
附上本机的bios   点位和图纸
  bios原机备份 需要配置me    log 是mechrevo

 会员1200676100鑫豆2026-3-21 10:52
 会员341371100鑫豆2025-11-8 19:17
 会员1165059100鑫豆2025-9-25 09:44
 会员603448100鑫豆2025-9-23 16:17
 会员1182747100鑫豆2025-9-8 10:57

网友:
思路清晰 最主要是敢赌南桥

网友A:
楼主牛X,有这么多桥换。现在桥太贵了。SR30W我昨天换了一个,220元的成本,原机是桥1.0V 短路了,换桥前特意测试了所有电压正常。新桥我也测量阻值正常,一上机1.0V又短路了,直接退机了。亏了200多。

网友:
同方的机器现在真的是太少了   来个维修的活我都不知道啥牌子的笔记本  看老半天才发现叫同方

网友:
风枪焊南桥?

网友:
是啊。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

网友:
现在桥太贵了

网友B:
我发现同方这一系列的这种类型的机器桥坏的真的多,而且桥还蛮贵的

网友:
进水成这个样子,也能修好,历害了

网友:
遇到一台机器也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师傅不错啊

网友:
像正常坏的,这个电流一般换南桥包好   楼主看来是遇到很多了哦

网友:
楼主牛X,有这么多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同方这一系列的这种类型的机器桥坏的真的多,而且桥还蛮贵的

贵就算了  不包好  修起来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X,有这么多桥换。现在桥太贵了。SR30W我昨天换了一个,220元的成本,原机是桥1.0V 短路了,换桥前特 ...

没买包上机的吗?   上桥之前要打组织,打南桥电容组织,,上完以后要打组织  避免没焊接好短路。

网友:
修这台进水机器电脑真心累啊

网友:
UP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桥焊不好,吱吱叫!

网友:

          本帖一千七百字,耗时5小时维修成功

一个礼拜没发贴子了,主要是忙着修机,也没遇到有意思的机器了,像一般换u换桥,这种简单的故障,都没有写贴的必要。
今天天气闷热,还有点小雨,接手一台机械革命,同方代工的。算半个一修,因为上家不愿意修,进水有点严重。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版号:GI5KN4A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
1:不触发

处理进水

接收一台同方代工的板子,版号GI5KN4Ac壳是mec的底壳确实深海泰坦,板子严重进水,上家拆机一看一塌糊涂,直接退了,到我手上算半个一修。
打开机器一看好家伙,怕是机器游过泳哦,掀开贴纸还好还好,只是一点点。
也就ec1.0vcpu旁边发霉了一点点。先拍照,然后就是走流程,洗刷刷,烤板。
时间过去3小时,摸着温热的主板开始观察起来。
进水的一定要先拍照,维修第一步也不是查电路,而是仔细观察,并不要盲目的动手。
仔细看看,用表笔稍加用力发黑的电阻,是否脱离焊盘。
也就是1.0v芯片进水,先打对地,组织正常,南桥可能没坏。处理xp是否脱焊腐蚀,处理完毕。
插电,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
再看,cpu旁边有个小电阻也进水了,表笔一撮,就掉了,换上,还是一样。
②MTDK5S6R电路分析
这时便要按不触发来修。
不触发第一步,也不是量ec的待机条件,而是量按下开开关给ec的高低高动作。
同方的设计不一样,开关的电压是9v电压
按开关PWRSW# 无反应,。没有拉低的跳变。随即考虑是开关电路的问题

开关sw2  PWRON#经过 MTDK5S6R N沟道复合场效应管MOS管转换成PWRSW#进入ec125 pin     PWRSW#+3.3val上拉
也就是和其他主板开关的3.3v是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 MTDK5S6Rn的场管低压驱动器。(MOSFET元件是独立的,消除了相互干扰)

开关的9v是经过19v分压的。由r218和r23 分压成9v。

量了开关确实有9v电压,开关电压正常,但是为什么pwrsw#为什么没有被拉低,百度下载这个芯片的手册,是一个双N沟道复合场效应管MOS管也就是说第3pin要有拉低那么第5pin要有高电平进来导通这个n沟道管子使3pin和4pin接通,有个短暂的接地。
随即按开关,量5pin 没有电压,找到故障点了。

第5脚也是19v分压进来的,也进入到第6pin的n管。  2pin的9v电压是一直有的,
在没有按开关时候tr1第一个管子一直导通,会拉低pwrsw0,也就是第6pin会为低。按下开关第2脚会为低,第一个管子不导通,pwrsw0为高,导通第二个管子,拉低pwrsw#让ec收到开关这个动作。

[/al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568877100鑫豆2025-3-3 18:34
 会员1134690100鑫豆2025-1-20 14:29
 会员862515100鑫豆2025-1-14 19:02
 会员1464467100鑫豆2025-1-11 18:32
 会员1138771100鑫豆2025-1-9 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