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循环跑码

楼主(2021-10-16):
一块黑色x58小板子靠近cpu的插不插内存都跑码b2   00  e8  01        插另外一个槽子跑码b8   01   ea  oo,这个板子是cpux5650掉了一个电容然后不开机的,cpu掉了一个大一点的右下角电容,cpu针脚完好,按道理来讲是cpu把主板某个地方烧坏,怀疑是什么RT8105八脚芯片,但不知道引脚定义和正常电压,,,,

网友:
能跑马不显,我一般就几步查内存条件,刷BIOS,  vin3.5.12电压检测,压桥还不显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