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Vision液晶显示器,型号T2014sA,底部有一条横亮线

楼主(2021-10-16):
(图片)

网友:
你想说啥  求助吗 板块也不对啊  好好看看新手规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想说亮线有多亮吗  简单的问题 亮线只能换屏啊 又不影响使用  ,,弄啥来,,

网友:
亮线只能换屏啊 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了

网友:
凑合用吧,亮线也不大!

网友:
恢复显示器出厂设置,换信号源,还是一样的话,放弃吧,玻璃板内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