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 遇到过 小米 161301-01关不了机。

楼主(2021-10-16):
小米 161301-01 开机使用什么都没问题,关不机 关机屏幕息掉后,风扇还在转 键盘灯一直亮,,键盘拔掉 开机 也是一样故障,,BIOS刷过 也是一样的故障。重启也能重启。为独 不能关机。感觉 4代U以上的 的电脑都不好修。

网友A:
试试在pe里面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pe里面看能不能关机

在PE 里面 关机,,点完关机按纽 屏幕卡住不动了。要强关才行。

网友:
。要强关才行。

网友:
拆机看看是不是有进水,把外设全部都拨掉,看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桥关闭S3 S4

网友B(2021-11-25):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修好,退给客户了。客户就这样用 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退给客户了。客户就这样用 不关机

我感觉是bios的问题 原来是不出cpu供电我刷了一个论坛里下载的bios。原厂的没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