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请教一下AWHJ963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运用在降压主芯片!

楼主(2021-10-16):
(图片)

网友A:
型号MP1657GTF-Z 降压型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MP1657GTF-Z 降压型电源芯片

非常感谢师傅解答

网友:
只有这个,你自己看吧

网友B:
MP1657GTF-Z 你走的弯路是你把963这个批次打上了,估计这就是你查不到的原因,直接搜 AWHJ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1657GTF-Z 你走的弯路是你把963这个批次打上了,估计这就是你查不到的原因,直接搜 AWHJ

好的、谢谢各位给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