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收不到4G信号?原来问题出在这里,6招就能轻松搞定

楼主(2021-10-16):
华为手机收不到4G信号?原来问题出在这里,6招就能轻松搞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信号从E时代到2G、3G、4G,而今也已经来到了5G时代,大家能更流畅的上网。但在手机使用中,有时会遇到的手机没有4G信号、手机接收4G信号慢,有2G信号没有4G信号的情况,导致4G功能无法正常使用。接收不到4G信号是手机的问题吗?手机没有4g信号了怎么处理呢?下面以华为荣耀畅玩8C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手机接收不到4g信号的处理方法。

华为荣耀畅玩8C手机接收不到4g信号的处理方法

一、4G网络信号弱

  当手机没有4G信号时,首先确认所在地方是否有网络,也可以同其他手机对比一下,看看是否其他手机也4G信号,排除一下网络问题。如果都没有,建议可以到信号强的地方试试;如果对比的手机有4G,自己的手机没有,那就是手机方面的问题。

二、检查SIM卡

  首先查一下手机卡是否有欠费,如果余额不足,会导致手机没有4G信号。

  排除了手机欠费问题,接下来更换SIM卡,看是否可以正常接收到4G信号。

  如果更换后,同样手机接收不到4G信号,排除SIM卡本身问题。

  如果更换后,手机能接收到4G信号,那就是SIM卡坏了,换张卡就可。

三、重启手机

  当手机接收不到4G信号时,可以关机3~5分钟,重启手机或切换飞行模式,看看是否可以接受到4G信号。

  如果还不行,可能系统版本问题,备份一下手机重要资料,双清或恢复出厂设置排除一下。

四、SIM卡座

  检查卡座、测量供电、复位、信号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尤其是摔过或进水的机器,重点检查卡座是否有损坏、焊接、腐蚀等现象。

五、更换尾插小板

  手机尾插小板进水腐蚀、虚焊接触不良等也会导致手机出现没有4G信号,可以先更换尾插小板排除。

六、主板问题

  排除了以上外配等问题,手机还是无法接收到4G信号的话,检查功放的工作条件、供电相关线路元件、副功放、功放供电等是否正常。

  摔过的机器重点检查是否有掉点、虚焊,功放的旁边有2个信号滤波器,如果有掉点或损坏也会导致接收不到4G信号;进水的机器重点检查是否有腐蚀,清理干净后重植或更换。

  晶振问题也导致手机接收不到4G芯片,可以重植或更换。

  以上是华为荣耀畅玩8C手机接收不到4g信号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检测维修。

  若有其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