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快克203H天冷不加热问题

楼主(2021-10-16):
快克203H电烙铁,怪自己为了节省成本,买了个二手货。夏天大多都正常,就是秋冬季,开机显示700多度,环境气温越冷开机显示温度越高,必须等10~30分钟显示温度慢慢降下来才能加热,换过手柄一样。丢了可惜,重买个好点的也得七八百大洋。有那位遇到过这奇葩问题觖决好了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A:
开个空调,啥都解决了

n73

网友B:
拆开看看,不必主板难吧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不必主板难吧

内部做工很紧凑,拆装很麻烦,现在还能用,网上查好像很多人都有遇到这故障,就是先了解有没有人搞好了,不想盲目拆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个空调,啥都解决了

你的意思是空调开暖气?难道上班开暖到下班不成?

网友C:
负温度控制器坏了吧,检查温度相关元器件

n73

网友D:
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n73

网友:
加装一个电饭锅保温发热片   可管诶  始终让他有点温度不就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就是最贵的。。。

对,有时便宜的往往反而花更多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温度控制器坏了吧,检查温度相关元器件

理论,有实际搞好的再动手,现在还能用。

网友E:
楼主是有怕困难心理,拆开吧,不难搞。里面两片板,一块功率输出,一块控制电路。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有怕困难心理,拆开吧,不难搞。里面两片板,一块功率输出,一块控制电路。

你遇到搞好过,那个位置帮忙说下?我得速战速决,因为没有多余的备用焊台,拆开废了或没有及时搞好,就没有焊台用了。

网友F:
把主板上面那些滤波电容换了应该会好,我之前也是这种现象换了就好了。

n73

网友:
快克203H出题考大家,看谁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主板上面那些滤波电容换了应该会好,我之前也是这种现象换了就好了。

兄弟,你指的是这三个大红色电容吗?

网友F:
不是这个板,另外一个板上的 固态电容。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板,另外一个板上的 固态电容。

这个双板叠在一起,另一面是显示那面控制板,上面没几个小电容,固态电容不容易老化才对嘞。

网友(2022-01-09):
弄好了吗楼主,我也遇到了:kuqi:

网友G:
这个问题还成了通病了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还成了通病了

之前调换几个电容,好像正常了,第二天又不行,直接换驱动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