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6s用没电自动关机后,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怎么办?哪里问题?

楼主(2021-10-16):
iPhone6s开机电流起跳50,弹了两下定回50可能是啥问题?客户手机用没电自动关机了,然后就充不了电开不了机了

答:苹果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数据线连电脑,看是否可以联机。然后再检查主板是否有进水腐蚀、或摔过虚焊掉件的情况,处理后再测试。

主板上USB管理损坏或虚焊也会导致手机充不进去电开不了机,可以加焊或更换一个。换U2后手机还是充进电开不了机,可以强制DFU看下是否能联机。鑫智造软件里有强制DFU短接点文件,或者也可以短接硬盘3V供电。

iPhone6S的24M晶振容易坏,是通病,也会导致开机定电流30左右,休眠唤不醒(睡死)、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可以检查一下24M晶振。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