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能亮机,但是过一会就黑屏。

楼主(2021-10-16):
故障是这样的,可以亮机,但是一会就会黑屏,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显卡各项供电正常,本人小白一枚,希望大神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高温保护了,或保护电路自身问题叭

网友B:
跑显存测试看看,如果显存没问题多半核心挂,你确定待机各项供电都正常?

网友C:
先查供电,供电没问题。
软件跑显存看看  最后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供电,供电没问题。
软件跑显存看看  最后加焊一下核心

供电没问题。显存测试没法跑,在途中就黑屏了。集显测试也是同样的。核心和显存都加焊过。

问题还是同样的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高温保护了,或保护电路自身问题叭

有可能,但是高温保护电路跟芯片内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显存测试看看,如果显存没问题多半核心挂,你确定待机各项供电都正常?

嗯正常,都有,显存测试跑不了了开机一会就黑屏。集显测试跑一会儿测试程序就跑不动了。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