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东芝笔记本解密码方法

楼主(2021-10-16):
球东芝笔记本解密码方法 谢谢

网友:
最好说下具体型号 还有密码类型

网友:
没说清楚是什么问题,什么密码?开机密码还是?bios密码?开机密码一个U盘启动就可以,bios密码要一个编程器,和焊台才可以。  还有就是请我们技术员弄

网友: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基本都是新手,应该是要系统密码pojie。你可以去下载个GUEST系统启动盘。比如 雨林木风 系统之家 冰封系统 等等,用个16G以上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