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复印稿比原稿短1cm,估计是主板问题,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处理指导一下吧

楼主(2021-10-16):
一台HP M1005复印稿比原稿短1cm,不是整体缩小,只是长边短1cm,估计是主板问题,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处理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A:
硬件没问题的,把纸张大小从letter改成A4就好了,碰到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没问题的,把纸张大小从letter改成A4就好了,碰到好多了

这样操作过了,纸张大小默认已经设置为A4了

网友C:
先复位一下设置,再纸张设置里面将letter改称a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复位一下设置,再纸张设置里面将letter改称a4

复位过了,也重新设置过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过了,纸张大小默认已经设置为A4了

找个好机器把rim读出来,写到这个主板上就好了,我碰到过好多1136都是还不过来a4的情况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21-12-26):
改不了就刷一遍 比换板还是要轻松些

网友:
M1005MFP 程序在附件 楼主下载刷下

M1005 mfp 固件 OK编程器输入.rar